菜单属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09-28):
菜单属性的设置问题
请问怎么设置菜单的属性啊?就是我想设定菜单为可活动状态或不可活动状态!
菜单

网友A:
menu.EnableMenuItem(WM_MENU_MOVEUPTASK,MF_BYCOMMAND | MF_DISABLED | MF_GRAYED);

网友B: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C:
请问menu是哪里来的呢?我是在做界面时加入的菜单,没能看见它的定义,

网友D:
可能这样用得得到菜单的指针啊

网友E:
我用函数测试过了,是EVC帮助里的程序可在我这里说找不到MF_DISABLED ,加上Afxwin.h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F:
你用直接用SDK 的API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