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EVC下的precompiled header file是什么?不是“ #include "stdafx.h"”吗?

楼主:
请问在EVC下的precompiled header file是什么?不是“ #include "stdafx.h"
”吗?

我编译程序
报错:
C:\abcd\my_draw_v1\TopologyLine.c(6) : fatal error C1853: 'emulatorDbg/my_draw_v1.pch' is not a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created with this compiler

网友:
Rebuild All试试

网友:
依然不行~~

其实我是从VC++的WOKEPLACE里将所有C/H文件"移植"到EVC的WOKEPLACE中的。
我直接复制粘贴的所有文件到EVC的WOKEPLACE文件夹中,并在EVC的FILEVIEW里逐一添加
结果出现上述这样的错误:C:\abcd\my_draw_v1\TopologyLine.c(6) : fatal error C1853: 'emulatorDbg/my_draw_v1.pch' is not a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created with this compiler
请问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应当怎样解决?

网友:
删掉debug   再Rebuild

网友:
楼上所说是删除DEBUG文件夹吧,好象还是不行……

网友:
你是怎么移植的?直接考过去吗?那样肯定不行,建议在EVC下新建工程,然后把vc里的代码复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