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实时操作系统RTOS
初学VxWorks一周,还没有搞清楚VxWorks的入口程序是什么 ...
microwave1
microwave1

网友A(2007-08-04):
初学VxWorks一周,还没有搞清楚VxWorks的入口程序是什么?请教,多谢!
像Win32下的WinMain,或者C/C++编写时的main()。
先谢了!
程序

网友B:
Vxworks是以任务来运行的,你在task中输入任务名(函数名)即可,如void main(),输入main即可运行程序,void task1(),则输入task1

网友C:
在你的ursAppInit.c里加入你的启动函数,前提是你的程序可以象楼上兄弟说得那样可以下载运行了

网友D:
把编好的可以应用的函数 放在ursAppInit.c即可

网友E:
如果没记错的话VXWORKS里不要使用main这个名字。换个别的
位置就放在楼上所说的就可以
其实也可以随便放个.c里,然后在shell里直接敲命令就行了

网友F:
如果是在usrAppInit.c中启动用C++写的函数注意用extern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