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delphi要怎么实现呢?

楼主(2007-05-16):
数据采集delphi要怎么实现呢?
怎么做数据采集的程序呢?delphi要怎么实现呢?我现在刚开始学的,各位给讲讲把
数据采集
程序

网友A:
是采集温湿度的数据,用传感器的,传感器的说明有串口232和485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呢 ,
是先要有设备还是先编写程序呢,不知道用汇编好还是用控件好呢,谁有具体的程序结构,给我看看,多谢了

网友B:
一般技术手册,说明书之类的东西上都有协议说明,用Delphi很容易就搞定。

网友C:
如果是232可以直接接到计算机的9针串口,如果是485需要一个转换器把485转到232然后接到计算机,转换器很便宜10左右吧,计算机的软件如果用VB比较简单有现成的控件,如果用delphi可以从网上找个串口通讯控件,建议你看看《delphi与RS-232串行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