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c语言问题

楼主:
最近可以说是加入了嵌入式开发的行列,
但在看一些c的程序时发现一些奇怪的语句,
比如,
bit P80                                = 0xffffffbf.0;
bit        ESIM_R2_CLAMP        = 0xffffffbf.1;
bit ESIM_R3_5V                = 0xffffffbf.1;
bit P86                                = 0xffffffbf.6;

我找了一下, 也没有bit的定义, 请问上面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
编译器自身对语言的扩展

和int这样的类似

网友:
bit表示变量是一个2进制的位。0xffffffbf是表示某个寄存器或者地址。比如P8口,有D0到D7共8位,那么.1表示是该寄存器的D1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凳说的很对。
针对不同平台写的C编译器,比如C51,C430,它们都会有一些扩充,对标准ANSI C,有增有减。
其中之一就是 扩展关键字

你说的这个情形,应该是增加了一个关键字 bit,用于位定义。 类似于C51里的 sbit(等同于 汇编里的 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