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A/D芯片多路信号循环采集转换问题

楼主:
#define In_PORT xbyte [0x7ff8]
                   void max180(uint idata *x) //a/d
   {
             uchar xdata *ad_adr;
             uint low,high,i;
             ad_adr=&In_PORT;
            for(i=0;i<3;i++)
             {
              In_PORT=0;
              while(s==1) {;}
              low=(uint)(*ad_adr);
              delay();
              b=1;
              high=(uint)(*ad_adr);
              x=(high*256+low);
              delay();
              ad_adr++;
               delay();
}

        main()
{
                            uint idata ad[3]={0,0,0};
                             max180(ad);
                         result1+=ad[0]; //通道0的数据
                         result2+=ad[1];//通道1的数据
                         result3+=ad[2];//通道2的数据
}
我在主函数中调用max180,想把A/D中采集的3个通道的数据分别赋给result1,result2,result3,但实际上3个通道上输出的数据都相同且都是通道0的数据,实际上3个通道上的输入的模拟量各不相同。不知怎么回事,十分焦急,万望高手指点,感激涕零!

网友:
我用8路 都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
看来是IO没有打过去了...

看看,模拟输入IO的配置看看

网友:
谢谢两位,能否给点具体意见

网友:
#define In_PORT xbyte [0x7ff8]
           void max180(uint idata *x) //a/d
   {
     uchar xdata *ad_adr;
     uint low,high,i;
     ad_adr=&In_PORT;
    for(i=0;i<3;i++)
     {
      In_PORT=0;// 此处应是In_PORT=i
      while(s==1) {;}
      low=(uint)(*ad_adr);
      delay();
      b=1;
      high=(uint)(*ad_adr);
      x=(high*256+low);
      delay();
      ad_adr++;
       delay();
}

main()
{
            uint idata ad[3]={0,0,0};
     max180(ad);
         result1+=ad[0]; //通道0的数据
         result2+=ad[1];//通道1的数据
         result3+=ad[2];//通道2的数据
}

网友:
谢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