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应用程序

楼主:
本人想在linux上写一个usb应用程序
可不知道linux的usb驱动提供那些API,比如打开usb口,对usb进行读写的基本API
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打开USB设备文件直接用,read/write读写,但十有八九什么也读不到,因为USB和串口不同,USB设备种类不同,需要不同的初试化,所以对USB设备操作对每一类豆油不同的操作方式.例如,如果你使用的是USB鼠标,那么你用 cat /dev/mouse 也可以得到鼠标发送给PC的数据

网友: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下:如何在windows中相应USB摄像头上的按钮事件。

网友:
驱动中开线程检测设备是否有按键(一般都是用int端点),有的话纪录,同时应用程序也要有一个工作线程按一定的频率问询驱动,驱动得到按键消息后在下一个应用程序问询后提交这个消息,这是一个比较繁琐的方法,还可以通过事件(event)来通知应用程序

网友:
本人想在WINDWOS下,用VB来写USB的应用程序,应怎样写!
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呀!

网友:
VB不能写驱动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