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128K的SRAM 数据分页错误, A16脚怎么参与编址的啊。

楼主:
我用STC89C58RD+ 的单片机, 外加了128K的现代的SRAM, P0 和P2标准的接法连接A0--A15 和 D0--7 373作锁存, A16接P1.0,

添加 L51_BANK.A51 修改
?B_NBANKS       EQU  2,
?B_MODE         EQU  0,
?B_VAR_BANKING  EQU  1,
?B_PORT         EQU     P1 ,
?B_FIRSTBIT     EQU     0
程序里面定义了两个 大的数组
main.c 定义了 unsigned char volatile far dtarr[30000];
Mon.c 定义了 unsigned char volatile far lgarr[50000];
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 修改 dtarr[1] = 1; 的同时 lgarr[1] 也变成了1, 我跟踪了生成的汇编代码, 发现 P1.0的设置 好像是正确的, 访问不通的数组的时候 , P1.0 分别设置为1 和0 了, 但是好像SRAM 并没有切换到不同的页,读写的还是同一个地址, 不知为什么, 大家一定要帮帮忙啊, 困扰我好几天了。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我的LX51 定义 了存储范围
XDATA (X:0x0-X:0x00FF), CODE (C:0x0-C:0xFFFF),
HDATA (X:0x020100-X:0x02FFFF, X:0x030100-X:0x03FFFF)
调试的时候 dtarr的地址为 X:0x030100,  lgarr 的地址为X:0x020100 , 测量了一下A16的引脚的电压也是 高低对应的。

同样的硬件设备, 如果不管A16脚,不使用数据分页,不使用FAR类型的数据空间定义, 使用64K以内的XDATA数据空间定义数组存取是正常的, 好象就是使用A16
无法使SRAM切换到不同的RAM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