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c下的usb驱动问题,跪求解答!!!

楼主(2007-01-11):
cepc下的usb驱动问题,跪求解答!!!
用pb5.0做了个pc上运行的映像,可以在正常下载和启动
但是在目标pc上插上u盘后没有反应
请问定制映像时还应该添加什么组件,才能让它认出u盘啊
多谢各位啦!!!
u盘

网友A:
添加以下组件试试看!
=================================================
Core OS Services \ USB Storage Class Driver

网友B:
多谢了
不过试了还是认不出
显示仅加载了usbdb.dll,请问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