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vxworks的一些变量,如STATUS,UINT32等,是在哪定义的????

楼主:
 我下载了vxworks的一些代码,但里面没有STATUS,UINT32等变量的定义,

请问各位高手,它们是在哪定义的???? 在工具tornado里有定义吗?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不是变量... 是类型哦
STATUS 就是 int
UINT32 是unsigned int

网友:
谢谢ningxin(资深民工) 回复,
还有很多这种类型没有定义,请问这些类型是在哪里定义的啊???

网友:
谢谢ningxin(资深民工),
我没有tornado的环境,
我装了source insight ,在 target\h 目录下面没有找到定义这些类型的头文件,

我想移植一下vxworks,但苦于找不到定义这些类型的头文件,

请问大侠你有没有这些头文件,发一个给我,万分感谢!!!!

email 是 lijunyonggg@163.com

网友:
sorry,这些文件我不能提供给你,违法,呵呵。你可以到windriver网站下载一个试用版。
移植vxworks?不太清楚你要做什么。可能光有头文件也不够的。

网友:
安装好开发环境Tornado2.2之后,程序中出现的数据类型、预定义的宏等在以下头文件中可以查到:
        C:\Tornado2.2\host\include\host.h
        C:\Tornado2.2\target\h\vxWorks.h
例如:
        LOCAL  类型实际上是static
        STATUS 类型实际上是 int
        FOREVER 是一个预定义宏:#define FOREVER        for (;;)
......
告诉你这些是不违法的吧,呵呵

移植vxworks不是要几个头文件就能解决问题的,呵呵
想学习vxworks可以上网自己下载个盗版的(用到产品去就要交费申请license哦);
移植vxworks需要根据目标系统硬件先做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