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porting問題

楼主: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Network Transfer Complete
Verify checksums...
Checksums verified correct.
!!Nk Start=0x900B8000
Found pTOC signature. dwOffset=0x0, dwPhysStart=0x900B8000
ROMHDR at Address 0x9163549C
RomHdr.ulRAMStart=0x924B8000 RomHdr.physfirst=0x900B8000.
Start address value 0xE1A0A001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900B9000...

******************************************************
CAYMAN V100R002B044 NK    Oct 23 2007 14:16:13
OEMInitDebugSerial using BT UART
應該從哪方面下手呢
thx

网友:
什么应该从哪方面下手呢?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

网友:
就target board沒辦法啟動wince

网友:
不启动的原因太多啦,楼主不说说做了什么修改、做了什么操作,别人是没有办法分析的。

网友:
在config.bib作了如下修改
IF IXIP
    IF IMGMULTIXIP
        #define    CHAIN_ADDRESS    80080000
        CHAIN           $(CHAIN_ADDRESS)        00001000                  RESERVED
        pdwXIPLoc  00000000                        $(CHAIN_ADDRESS)  FIXUPVAR
        NK         80081000  01F7F000  RAMIMAGE       ; FLASH 31.496MB: [8008 1000 -> 8200 0000]
    ELSE
        NK         80080000  01F80000  RAMIMAGE       ; FLASH 31.5MB: [8008 0000 -> 8200 0000]
    ENDIF

    IF MEM128M
        RAM        900B8000  7948000  RAM            ; SDRAM 58MB:   [96C0 0000 -> 9A60 0000]
    ELSE
        RAM        900B8000  3948000  RAM            ; SDRAM 58MB:   [96C0 0000 -> 9A60 0000]
    ENDIF
ELSE
    ;NK    900B8000  01F48000 RAMIMAGE     ; SDRAM 31.9MB: [96C0 8000 -> 98C0 0000]
   (修改處) NK    900B8000  02400000 RAMIMAGE     ; SDRAM 31.9MB: [96C0 8000 -> 98C0 0000]

    IF MEM128M
        ;RAM   92000000  05A00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修改處) RAM    924b8000  01548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ELSE
        ;RAM   92000000  01A00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修改處) RAM   924b8000  01548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ENDIF
ENDIF

网友:
請問有沒有方法可以除錯的..
thx

网友:
CAYMAN V100R002B044 NK    Oct 23 2007 14:16:13
OEMInitDebugSerial using BT UART
走到这停了?这说明你已经download成功,并成功调进wince执行,
在执行ARMInit,到于为什么不走了,建议你用微软公布的源代码
进行调试,就知道走到哪一步出问题了

网友:
有沒有文件教學該如何除錯的
thx

网友:
加入KITL結果如下:

Flash erasing complete.: Desktop
TFTP: Desktop
OEMInitDebugSerial using BT UART
+OEMKitlInit
Checking for DM9000 Ethernet controller...
+DM9000AInit(0xBE700000, FF:FF:FF:FF:FF:FF)
[dm9: Chip signature is 0x0A469000
val =00000000, m_nIoMode:00000002  m_nIoMaxPad:00000001
DM9000A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DM9000ASetOptions
-DM9000ASetOptions
OEMether IP Addr: 192.168.1.200
OEMether IP netmask: 255.255.255.0
Device CAYMAN65535, IP 192.168.1.200, Port 981
Calling EdbgInitDHCP
-OEMKitlInit
Host connected
Host IP: 192.168.1.178, port 3801
KITLGlobalState == 0x61
KITL Initialized
KITL: Leaving polling mode...
+DM9000AEnableInts
-DM9000AEnableInts
0xF39CFFDE: KITLSend(0): Timed out waiting for ack (AckExpected: 2, TxSeq: 10)
0xF39CFFDE: KITLSend(0): Timed out waiting for ack (AckExpected: 2, TxSeq: 10)

网友:
我找到ARMInit所在的檔案mdarm.c
    OEMInitDebugSerial();           // initialize serial port
    OEMWriteDebugString((PWSTR)NKSignon);
    /* Copy interlocked api code into the kpage */
    DEBUGCHK(sizeof(KData) <= FIRST_INTERLOCK);
    DEBUGCHK((InterlockedEnd-InterlockedAPIs)+FIRST_INTERLOCK <= 0x400);
    OEMWriteDebugString(TEXT("ARMInit done3.\r\n"));
    memcpy((char *)&KData+FIRST_INTERLOCK, InterlockedAPIs, InterlockedEnd-InterlockedAPIs);
還是看不出哪裡頭出錯了
InterlockedAPIs這個有人知道是作什麼的嗎,尋好久都沒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