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网卡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4-26):
请教无线网卡通信的问题
本人现在笔记本上已经带有一块无线网卡,想通过编写无线通信程序,通过发送命令实现对移动小车的无线控制(其上也有无线接收模块),只是短距离的无线控制。
现在通信的数据格式已经定义好了,但不知道如何通过编程来实现,请各位大侠指教!
有的说可以通过 socket接口来编写,不知能否实现。谢谢!!
无线
通信
程序
接口
如何

网友A:
啥制式的无限网卡?CDMA?GSM?WiFi?,前两者可以用短信网管。后者俺也没啥简单的思路。

网友B:
小车上的控制协议已经做好了是吗?那再加一个cdma/gprs DTU之类的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要和你本本上的网卡同一网络才可!如果是wifi,那小车上的通信协议可能也需要你自己来做了。。

网友C(2007-06-08):
直接从网卡上拿包,自己搞个简单的协议.嘿嘿.

网友D:
关注中,问题解决了,请解答一下,我面临相同的问题

网友E(2008-05-01):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