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04):
[求助] 串口通讯问题
用电脑指令,用7段数码显示.我现在能通讯上7段上的数也变化但是和我输入的不一样属于乱变,怎么才能不让7段显示的乱吗呢~我用了MAX232做电平转换了.能帮解答下吗~谢谢~~
通讯

网友A:
终端上用什么来处理指令的?

网友B:
什么也没用就把计算机出来的232直接弄的MAX232 上然后出来接到7段上了~

网友C:
lz去看看串口方面的书吧。串口是有数据格式的,不能直接接7段码。

网友D:
是不是应该是PC出来进MAX232在进单片机然后是进7段显示呢?

网友E:
显示时要把16进制的数转化为10进制吧

网友F:
不明白你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是用单片机和PC通讯,然后让PC机发过来的数据显示在由单片机控制的LED数码管上.
你的情况是什么
你想做什么

网友G(2007-03-13):
那楼上的这位兄弟所说的这些应该怎么实现呢,是不是单片机和PC机之间如何进行数据传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