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2-02):
关于驱动的简单问题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WDM很多地方不明白,有个小问题
int i;
ULONG dwByteSize=I.ReadSize(CURRENT);
PUCHAR buffer1=new (NoPagedPool)UCHAR[dwByteSize];
PUCHAR buffer2=I.BufferedReadDest();
for(i=0;i
buffer1
='A'+(i+1)%26;
RtlCopyMemory(buff2,buff1,dwByteSize);
这行代码运行到rtlcopymemory就死掉了,不知是为什么,如果换成strncpy也会死掉,是不是有些什么地方没设到。
大侠

网友A:
这是在Read里的

网友B:
buffer2设置了多大的空间?
buff1的长度 + dwByteSize > buffer2的长度?

网友C:
buffer2 也需要设置空间吗? 它不是I.bufferedreaddest()返回的地址吗?
buffer1我改成了 buffer1=new (NoPagedPool)UCHAR[dwByteSize+sizeof(ULONG)];也是不行
大哥还有其它地方需要设吗?

网友D:
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已经解决.
如下这样
KMemory Mem(I.Mdl());
PUCHAR buffer2=(PUCHAR)mem.MapTosystemSpace();
这样就可以直接对buffer2做任何操作了.
但是我没看到介绍WDM的书上介绍到上面这些.也不知是干什么的.
而且bufferedreaddest()返回的地址确实不能用.
总之谢谢将冰山避开的hansin..

网友E:
恩,系统崩溃或是什么程序自动就关掉,应该都是地址不确定引起的问题.
谢谢楼主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