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入门的问题想问下大家

楼主:
我请教下大家:

我想学习跟硬件打交道的程序.我有点C/C++ 的基础.

我想问下,可以控制一电路板上的一盏灯灭或暗的.这样的程序

是用汇编编的吗?那么如果这个程写好后,是不是要放在这个电路板上

啊,还是啥.还是需要别的什么处理器呢?

我好像听说程序是运行在存储器上面的.把我们的程序拷到存储器上去

是不是还要一种设备.这种设备是不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是不是一定要去买的啊

我想知道作为初学者来说,一开要买些什么东西才能开始学啊

网友:
这位同志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搞电子这一行的。如果是的话你问的问题就有点那个了!
如果你不是搞电子的,那我建议你先学习学习 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这才是搞单片机的基础,至于C或者汇编这类程序反而是很简单的。控制灯的亮灭就
需要数字电路的最基本的知识,而单片机的硬件构架完全是一句数字电路原理的。
你如果想认真搞的话,我建议你先看书,而不是一开始就接触板子。其实作为初学者
来说,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原理这两本书必须先熟悉。

网友:
哦,好的,谢谢你哦.
这个是不要求对电子这方面的技术要有很强的功底啊

网友:
要有功底,但不要定要很强

慢慢积累嘛

做到最后,你就都强起来了...

网友:
先学门电路、触发器,再学可编程逻辑阵列,最后再从51系列开始进入单片机世界。嘿嘿

网友:
哇,看来这是路程犹如万里长征啊

网友:
应该很简单:
将下段C程序用keil c51编译后下载到AT89C51等系列单片机,在P1口接LED
灯灭或暗的循环,我到认为学多少,用多少,等所有都学会了人都老了还没开始实践。
我一直坚信实践才是硬道理.

#include "reg51.h"

main()
{
        int i;

        for(i=0; i<1000; i++);
        P1=~P1;
}

网友:
刚开始把51单片机原理看清楚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其实就单片机就像计算机一样,它的寄存器就像电脑的内存和存储器一样,用来存放数据,当然,它也有CPU也是用来
处理程序,不一定要用汇编的,C语言也可以,你有C的基础,上手应该不是问题,现在你就要从51开始学起,当然作为
初学者,首先从思想上要有个过度,就是你用程序来对硬件电路来实现控制,一般硬件主要是靠高低电平来实现的,比如
你将一个引脚置为高电平,那么和这个引脚相连的LED就会亮,如果你要学,就是自己焊些最小系统(也就是最基本的电路)
相信你会慢慢的过渡过来的~~加油了!

网友: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