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教arm仿真器问题

楼主(2007-07-18):
请教arm仿真器问题
请问如果使用AXD和仿真器调试,板子的flash上要先烧boot么?
我每次都要先烧一个boot来初始化CPU,才能用AXD和仿真器调试其他程序。
是不是一定要烧BOOT呢?
我想如果仿真器连上芯片,应该和板子上的程序无关才对啊~
仿真器
FLASH
程序

网友A:
我主要是用axd来调试自己写的boot
可是每次如果板子的flash里没有烧一个boot的话,axd会提示错误~

网友B:
错误是:
[0x000000ff] streqd r0,[r0],-pc
Processor ARM920T_0 raised an exception.Cause: Undefined instruction

网友C: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D:
可以不先烧,但是你要在AXD里通过所连接的仿真器初始化一些硬件,比如SDRAM等。通常是写一个脚本文件,然后在AXD里面运行,把所需要设置的寄存器设置一遍,然后就可以下载你的程序运行了。
当然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处理中断,因为在0x0地址没有中断向量表。

网友E:
如果你用multi ice作调试器,不用烧flash,但是需要象楼上说的那样写一个初始化脚本文件来初始化ram或者切换时钟,通过改写scatter文件来定位程序数据段和代码段的位置,当然包括中断向量的部分,只要放在地址0处,依旧可以处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