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程序开发环境搭设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也许很老了,但是对我们这些开发新手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有热情的青年就是因为在开发环境的问题上收到了挫折才放弃的。首先,使用DDK自带的build程序自然是最好的,但是晦涩难懂的宏以及枯燥的命令行让已经习惯了IDE模式的人望而却步,使用IDE开发驱动程序无疑有两种办法,一是选择像driverstudio这些专门为驱动程序开发准备的工具,还有就是对VC工程项目进行修改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现在这两种情况我都试验出了问题,首先是driverstudio3.2在VC6中安装好配置现有的Win2003SP1的DDK的相应参数后不能使用IDE编译库文件,总是显示compiling with DDK compiler...error spawning cl.exe,请高手解释;后来我安装了VS2005这次driverstudio索性安装不上了,提示有个文件不能注册。我用VS2005现有的工程修改编译和连接选项后编译驱动程序,有时能通过,有时就不能通过,很不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解释这两个问题

网友:
楼主要先编译DDK的LIB

网友:
哦错了,是DRIVERSTUDIO的LIB

网友:
我用的是3.2,我的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source\
下面的相应版本的VC工程打开,编译,完成后即可。
同病相怜啊!
偶也是刚开始学DDK,学了半年,满脑袋糊涂,现在刚学会使用DRIVER STUDIO安装与高度驱动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怎么编译driverstudio的lib,能否指导?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刚学驱动的,用的是XP  +  VC++ 6.0  +  DDKXP  +  DirverStudio 2.6

编译库文件时出现的错误和楼主相同,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有一种说法是VC++ 6.0 和 DDKXP不兼容,晕死了!
后来我用DDK2000编译就不出错了,但是还有一个乱码的文件说是外部文件不能编译!

我现在不知道的是用 VC++ 6.0  +  DDK2000  +  DirverStudio 2.6 开发出来的驱动是否在XP系统中能用啊!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用的也是XP  +  VC++ 6.0  +  DDKXP  +  DirverStudio 2.6好像没你说的那种不兼容的毛病呀,你是不是vc,ddk,studio的顺序装错了.
   我的虽然没有不兼容的问题,但在生成程序之后在vc里编译时总说vdw.h和kusb.h头文件找不到,执行cl.exe时出错,有的说是因为没对driverstudio库文件编译的原因,
   我想问一下楼主和各位应该怎么对driverstudio库文件编译?

网友:
to:sproll刚来玩windows的驱动,以前一直做linux的,发现配置这个开发环境挺郁闷的,我用的是VC6.0+DDKXP+driver studio xp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C:\Program Files\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include\dep_wdm\hidport.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The file is from the DDK at src\wdm\hid\inc. Install DDK HID samples to install hidport.h.  Or update INCLUDE path for hidport.h in the D
DK!
问题是我都没有选HID类的设备列子。郁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没有安装driver studio之前在DDK下用命令行运行了一下setenv好像是成功的,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知道说说啊。

网友:
我对driverstudio库文件进行编译时,总是不能完全成功,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都安过好几次了,顺序是VC++6.0 -->DDKXP--->DriverStduio2.6
你的DDPXP在那里下载的,能和我联系一下吗?
E-mail:zhf-0468@163.com

网友:
我换了ddk之后,我的driverstudio库文件编译已通过,但是在生成test程序之后,在test下面有两个工程,一个是test,一个是testApp.
   在对test进行编译时出现: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vdw_wdm.lib'
执行 link.exe 时出错.
   而对testApp编译时出现:c:\test\driver\testdriver.cpp(1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vdw.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执行 cl.exe 时出错.
   那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来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驱动程序编译通过了,接下来我怎么安装驱动程序,谁知道??

网友:
我想问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你在做USB驱动程序时,外来的USB设备的厂商号和设备号是怎么得到的?
是用windriver探出来的还是从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的?
我用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厂商号和设备号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