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大虾帮忙看看这段打印驱动程序

楼主(2007-12-25):
求救,请大虾帮忙看看这段打印驱动程序
void PrintOneChar(void)
{ uchar Temp;
uchar i;
bPrintTimer0=0;
Temp=0;
Stb=1; //置高选通线
Busy=1; //忙输入
for(i=1;i>0;i--);
while(Busy) //打印机忙,等待
{if((bPrintTimer0-Temp)>3) //打印机超时
{ bitPrintTimeOut=1; //打印机超时标志置1
break;}
}
if(!Busy)
{
P1=*OutPrinterLast; //数据送P1口
for(i=1;i>0;i--);
Stb=0; //使符合centronics标准的通用并行打印机
for(i=1;i>0;i--);
Stb=1; //选通输入端产生一负脉冲信号,打印机开始接收数据
for(i=1;i>0;i--);
}
}
打印机
程序

网友A:
不知道那里不对,不能打印!

网友B:
没做过打印设备。
帮顶

网友C:
还望各位大虾帮忙指点一下啊,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D:
楼主你的程序对吗......-_-\\
for(i=1;i> 0;i--); //干吗用的,i赋值了吗?
if( (bPrintTimer0-Temp) > 3 ) // 这个能成立吗?!!~~~
///////////////////////////////////////////////////////////////////////////////
if(!Busy)
{
P1=*OutPrinterLast; //数据送P1口
for(i=1;i> 0;i--);
Stb=0; //使符合centronics标准的通用并行打印机
for(i=1;i> 0;i--);
Stb=1; //选通输入端产生一负脉冲信号,打印机开始接收数据
for(i=1;i> 0;i--);
}
//////////////////////////////////////////////////////////////////////////////
产生脉冲信号为什么没有延时......能检测出来吗? ......-_-\\

网友E: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