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CE中怎么获得当前线程ID呢?有些难度的问题呀!!!!!!

楼主:
请问在WINCE中怎么获得当前线程ID呢?
在WINDOWS XP中的kernel32.dll有GetCurrentThreadId方法获得当前线程ID,不知道在WINOWS CE中是用什么函数获得线程ID呢?
好象在WINDOWS CE中对应kernel32.dll的是coredll.dll,只是不知道在这个DLL中是否有获得当前线程ID的方法呢?

网友:
tumin999(守门员) ,在WINCE中好象没有GetCurrentThreadId这个方法的,我就是不能调用,才来发贴提问的.
不知道你是否是在WINCE的环境下跑的程序呢?
还有哪位达人有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在wince 5中可以使用ok

网友:
DWORD GetCurrentThreadId(void);

Remarks
Until the thread terminates, the thread identifier uniquely identifies the thread throughout the system. This identifier is also the handle of the thread.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1.0 and later.
Header: Kfuncs.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thread identifier, which is used as a handle of the calling thread.

DWORD GetCurrentThreadId(void);
Parameters
None.

Return Values
The thread identifier of the calling thread indicates success.

Remarks
Until the thread terminates, the thread identifier uniquely identifies the thread throughout the system. This identifier is also the handle of the thread.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1.0 and later.
Header: Kfuncs.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See Also
GetCurrentThread

-----------
WinCE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