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中断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2007-01-20):
AVR 中断问题?????????急急急急
为什么在AVR C程序的任意一个中断使能后,程序会一直重新重复执行main()函数??
提示:
预先没有定义任何中断程序。多谢多谢!有相关资料请Email:lijian_8010a29@163.com
问题
email
程序
资料

网友A:
是不是开了看门狗中断?
如果是的话那就对了....

网友B:
>>预先没有定义任何中断程序
由于预先没有定义任何中断程序,当中断产生时,程序就不知道跳到哪里去执行了,就如单片机上电后没有引导程序一样,呵呵,成了没头苍蝇,(不停执行main(),说明程序复位了,你算幸运的了)
你可以尝试将程序的启动文件去掉,然后仿真一下,看看有什么后果,就明白了

网友C:
你可以了解一下中断的执行流程,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D:
中断的地址跑到了起始地方
重新设置中断地址搞正确的不要飞

网友E:
程序跑飞了
查看程序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