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多路开关HI508A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请教单片机控制多路开关HI508A的问题
HI508A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其控制逻辑如下:
A2 A1 A0 EN 被选通道
0 0 0 1 IN1
0 0 1 1 IN2
0 1 0 1 IN3
0 1 1 1 IN4
1 0 0 1 IN5
1 0 1 1 IN6
1 1 0 0 IN7
1 1 1 1 IN8
X X X 0 无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将八个输入通道都接地,输出竟然有0.7v的电压,我将八个输入接1.5v的电源,输出有压降,大约为1.3v左右.将八个输入拧在一起,工作时候用万用表测试发现输入和输出之间没有短路?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通道

网友A:
电源的驱动力够?几V的系统?

网友B:
本产品接有过压保护电路,其模拟输入电压可达70V(P-P),导通1.2kΩ,导通时间为300ns,截止时间为300ns,切换时间为80ns,功耗为7.5mW,输入电容位5pF,地址码可选择8路单端输入中的1路。可应用于多路数据转换系统、多路数据采集系统、数据分配系统、数据通信系统、自动控制系统以及电视共用天线系统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