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K编译错误-winioctl.h

楼主:
我装的是ifsddk,要做文件过滤的驱动,暂时没用到VC6的应用界面,直接在DDK里build,用的是check模式,
结果出现编译错误,全都是winioctl.h里,但我想winioctl文件本身应该没问题

驱动只有一个头文件用到了它,
#include  "winioctl.h"

#ifndef  ___COMM_DRIVER_IO_CONTROL___
#define         ___COMM_DRIVER_IO_CONTROL___

#define                FILE_DRIVER_WIN32_DEV_NAME  L"\\DosFileSystem\\Filters\\SFilter"
#define                FILE_DRIVER_DEV_NAME              L"\\FileSystem\\Filters\\SFilter"

#define                IO_REFERENCE_EVENT                    (ULONG) CTL_CODE(FILE_DEVICE_COMM_DRIVER, 0x801, METHOD_NEITHER, FILE_ANY_ACCESS)

#endif
出现的编译错误是:

....\winioctl.h<814>:error2059:syntax error: ','

....\winioctl.h<824>:error2059:syntax error: ';'
总共91个错误都是于这相关的,不是identify,就是miss...

在网上只找到一个这样的解答,就是交换下头文件的位置,交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哦,随便说两句也行啊...实在找不到解答

网友:
自己结帖~
我去掉了#include winwinioctl.h,就可以了
加了#undef _WIN32_WINNT
#define _WIN32_WINNT 0x0500

好象不加也能成功,还在进一步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