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文档视图程序中动态Create一个PropertySheet到FormVie ...

楼主(2007-06-18):
单文档视图程序中动态Create一个PropertySheet到FormView中,怎么样禁掉OK按钮,从而禁止用户关掉PropertySheet
单文档视图程序中动态Create一个PropertySheet到FormView中,会有一个OK按钮,怎么样禁掉OK按钮,从而禁止用户关掉PropertySheet
怎么样
Create
程序
动态
用户

网友A:
在资源编辑器里把OK按钮删除即可。如果怕按回车关掉窗口,那重载OnOK函数,留空,系统就不会自动调用父类的OK函数了。

网友B:
#include "Aygshell.h"
#pragma comment(lib, "Aygshell.lib")
SHDoneButton(this->m_hWnd,SHDB_H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