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
wince启动后,怎样判断这次启动是看门狗重启,还是正常启动?

网友:
自己设置标志位,启动的时候进行判断

网友:
嗯,看门狗启动是热启动不会重置内存

如果不放心那啥的,可以写一个文件,保存到不丢失空间里也成

就是启动后进行读写花点时间...

网友:
恩,就是楼上说的,如果那个看门狗是自己写的,直接写个配置文件,要重启的时候在文件中写个标志,每次重启读一次文件,然后再把文件中的标志去掉,,,

网友:
写配置文件,确定一个标志位,但是注意干扰问题保证能喂狗。。

网友:
问题是计数到0的时候,是系统自己(或CPU,这是硬看门狗)重启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系统什么时候重启的,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添加写标志的代码。

系统是wince4.2  cpu 三星2410  看门狗重启是CPU上的一个管脚触动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的板子上的看门狗是硬件实现的??就是开机后不管怎么样,都会到了时间重启??那能在bios中关了吗

网友:
感觉逻辑上有问题啊。你看门狗是通过什么方式喂狗的啊? 不是你的wince程序吗? 如果是的话就好办了,对不对?

不是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看门狗不是你用的。既然你程序都没有死,理论上来说这个看门狗就不应该重启啊。它为什么要把你的程序复位了?

还有一种方法,开启你程序的时候,写一个标记到文件,然后正常关机的话,把这个标记清除掉。  每次启动的时候判断一下就行了。

网友:
晕.... 一头雾水... 什么是狗?

网友:
狗啊,楼上你不喂它,就会咬人的那一种

网友:
wince系统和windows系统不一样,关机时一般都是直接关闭电源。重启时直接上电即可。看门狗重启有些类似系统的软启动,即不掉电重启。

            //看门狗初始化
            #if (Use_Watchdog)
               if (IsWinCEFlag) CHMIIO.OpenWatchdog(WatchdogTime);
            #endif
            while (ComServiceFlag)
            {
                if (ReadDataFlag)
                {
                   ReadData();
                }
                Thread.Sleep(20);
                //清看门狗
                  #if (Use_Watchdog)
                  if (IsWinCEFlag) CHMIIO.ResetWatchdog();
                #endif
            }
            //看门狗关闭
            #if (Use_Watchdog)
                if (IsWinCEFlag) CHMIIO.CloseWatchdog();
            #endif
        }

注意:如果ReadData长时间没有返回,此时程序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清看门狗,导致看门狗超时,这时候系统就会重启,该重启过程应用程序不可知,也不可控,提供这个接口的驱动程序仅仅提供看门狗操作的几个接口,也无法知道看门狗何时何地重启的。

我只想问在wince下有经验使用看门狗的,是如何区分当前系统是看门狗启动的,还是正常上电启动的。

网友:
哈哈!啥看门狗启动呀!前几天总监还要我看一下如何开机自动安装软件哪。看门狗指的是执行这个程序吗?哈哈,太搞笑了!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S3C2410CPU的话,可以查看GSTATUS2寄存器,这个里面的位标志着上电启动、从POWER-OFF模式恢复、以及是否是看门狗启动。
当然如果你是在应用程序里,记得要用虚拟地址访问这个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S3C2410CPU的话,可以查看GSTATUS2寄存器,这个里面的位标志着上电启动、从POWER-OFF模式恢复、以及是否是看门狗启动。
当然如果你是在应用程序里,记得要用虚拟地址访问这个寄存器。

请教,应该怎么读这个寄存器啊?板子重启了都,应该怎么在它重启后读?是下次上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