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ce2.0用rda连接sql server,出现问题,在线等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rda连接sql server ,但出现以下错误:
未处理的“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Exception”类型的异常出现在 System.Data.SqlServerCe.dll 中。
我是C# 2003、sql server 2000、Pda是win mobile 5.0

我的代码如下:

string rdaOleDbConnectString = "Provider=SQLOLEDB;Password=yyk;Persist Security Info=True;User ID=yyk;Initial Catalog=YYK;Data Source=202.115.64.180";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 = null;
                        rda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InternetUrl = "http://202.115.64.180/YYKSQLCE2.0Server/sscesa20.dll";
                        rda.Local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Microsoft.SQLSERVER.OLEDB.CE.2.0;Data Source = \Program Files\YYKData\YYKMobileService.sdf;password=hjh;encrypt database=TRUE";
                        rda.Pull(
                                "TPatient_Info",
                                "Select * from TPatient_Info",
                                rdaOleDbConnectString);

网友:
我不知道 帮你顶了。
弱弱的问下楼主。安装了SQL SEVER 2000 和SQL CE2.0之后。要创建CE2.0的数据库怎么办,不要用写代码的方法。

网友:
你的localConnectionString写错了把,应该是写成那个“Data Source=XXXXX.sdf”这样的吧?

网友:
ms是ls说的问题。记得看help有sample的

网友:
职位名称:高薪聘 C++(symbian/wince平台 ) 移动设备开发工程师
工作地点:深圳市地王大厦59楼

  职位描述: 任职要求:
1、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熟悉C++/C#,对面向对象的开发有深刻认识;
3、熟悉symbian\wince\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4、有GUI方面开发经验者优先;
5、熟悉socket开发,了解TCP/IP协议;
6、有音视频开发经验并熟悉编解码算法者优先。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755-61633665
联系人:金小姐
电话:755-61633688

网友:
lz 你有没有安装sqlserver ce 啊?

网友:
jinfayang
我不知道 帮你顶了。
弱弱的问下楼主。安装了SQL SEVER 2000 和SQL CE2.0之后。要创建CE2.0的数据库怎么办,不要用写代码的方法。

在 pda上的查询分析器不是可以直接创建数据库么?

网友:
给一个我写的例子给楼主参照:
  我用的是 SQL CE3.0,但格式是一样的。

//////////////////////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string sCon =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 + globalvalue.serverip + ";"
                    + @"Initial Catalog=IIMS_xVoltage_Branch;User Id=sa;Password =ABCD";
                    rda.InternetUrl = @"http://" + globalvalue.serverip + "/Sqlce30/sqlcesa30.dll";
                    rda.Local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My Documents\IIMS_xVoltage_Branch.sdf";

    rda.Pull(tablename, "select * from " + tablename,
                              sCon);

网友:
我觉得不是rda的问题,
估计lz的pda上没有安装cab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