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USB烧录问题

楼主:
君正4750的开发板烧录wince,按照提供的手册先后烧入boot.nb0和nk.nb0。
重启后,启动信息如下,一直停在DHCP那里进不了系统,请高手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1 Built Jan 12
2010 13:41:00
Ingenic Bootloader v2.0 for JZ4750(Build on Jan 13 2010, at 17:23:39)
Device DRACO Run at: 384 MHz
Device v1 = 63451222
Device v2 = 63451222
Systen Power A_GPIO_PXPE:0x30218000, UDC_DETECT_PIN:0xf,UDC_DETECT_PIN = 0x4f.
+jz_nand_init
NAND Flash: 0xECD5 is found
NAND Flash: 3th=0x14
NAND Flash: 4th=0xb6
NAND Flash: 5th=0x74
LCD Wide x Height = 480 x 272
Get LCD Registers, LCDCFG[0x00000980], LCDCTRL[0x2000000d]
PWM : Required PWM freq = 50000 Hz, Actual freq = 49180
Skip Battery Check
Get bin source error or too large!flag = 0xffffffff, size = 0xffffffff
There is no this source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Boot Configure is not found, using defaults
Prepare to save settings...
dwSectorAddr = 128
The setting is saved at the 1th block, 0th sector successfully
Current settings have been saved NAND Flash
Start ...
Low Level Format ...
Format Block From 257th To 4095th
Complete: 100%
Format Block Finish
BP_OpenPartition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0
OpenPartition: Invalid MBR.  Formatting flash.
Enter LowLevelFormat [0x0, 0xe9a].
WriteMBR: MBR block = 0x0.
Done.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0.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4.
LastLogSector: Last log sector is: 0x74d7f.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80, Num = 0x20000.
WriteMBR: MBR block = 0x0.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0
jz_nand_read_page:Uncorrect ECC Error in Block[257]Sector[0],j = 0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0.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b.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1, Num = 0x748ff.
WriteMBR: MBR block = 0x0.
jz_nand_read_page:Uncorrect ECC Error in Block[257]Sector[0],j = 0

jz_nand_read_page:Uncorrect ECC Error in Block[257]Sector[4],j = 0

OEMPredownload...
SD card is  inserted, pin level is 0x0
dwSdClk = 0.
InitMasterBootRecord
SD card is  inserted, pin level is 0x0
dwSdClk = 0.
InitMasterBootRecord
SD card is  inserted, pin level is 0x0
dwSdClk = 0.
InitMasterBootRecord
CS8900: MAC Address: ac000000
CS8900: MAC Address: 0:ff:ff:ff:ff:6
INFO: Probe: CS8900 is detected.
INFO: Init: CS8900_Init OK.
Device MAC is 00:ff:ff:ff:ff:06
Device Name is DRACO65286
InitDHCP():: Calling ProcessDHCP()
ProcessDHCP()::DHCP_INIT
EbootDHCPRetransmit()::Error On SendUDP() Call
EbootDHCPRetransmit()::Error On SendUDP() Call
InitDHCP():: Calling ProcessDHCP()
ProcessDHCP()::DHCP_INIT
EbootDHCPRetransmit()::Error On SendUDP() Call
SendDHCP()::Error On DHCPRetransmit() Call
ProcessDHCP()::DHCP_INIT::SendDHCP(DHCP_DISCOVER) Error
InitDHCP() Error - First DHCP Option isn't the message type
EbootDHCPRetransmit()::Error On SendUDP() Call
EbootDHCPRetransmit()::Error On SendUDP() Call
……

网友:
USB 烧录 跟DHCP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
DHCP与以太网连接有关。
是不是LZ的bootloader启动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
下面是USBBoot.cfg文件的内容。
;------------------------------------------------
; USB boot configuration file for Jz4740 and Jz4750 board
;------------------------------------------------
[PLL]
EXTCLK                        24                        ;Define the external crystal in MHz
CPUSPEED                336                        ;Define the PLL output frequency
PHMDIV                        3                        ;Define the frequency divider ratio of PLL=CCLK:PCLK=HCLK=MCLK
BOUDRATE                57600                        ;Define the uart boudrate
USEUART                        3                        ;Use which uart, 0/1 for jz4740,0/1/2/3 for jz4750

[SDRAM]
BUSWIDTH                32                        ;The bus width of the SDRAM in bits (16|32)
BANKS                          4                        ;The bank number (2|4)
ROWADDR                          13                        ;Row address width in bits (11-13)
COLADDR                          9                        ;Column address width in bits (8-12)
ISMOBILE                  0                        ;Define whether SDRAM is mobile SDRAM, this only valid for Jz4750 ,1:yes 0:no
ISBUSSHARE                  1                        ;Define whether SDRAM bus share with NAND 1:shared 0:unshared

[NAND]
BUSWIDTH                8                        ;The width of the NAND flash chip in bits (8|16|32)
ROWCYCLES                3                        ;The row address cycles (2|3)
PAGESIZE                2048                        ;The page size of the NAND chip in bytes
PAGEPERBLOCK                128                         ;The page number per block
FORCEERASE                1                        ;The force to erase flag (0|1)
OOBSIZE                64                        ;oob size in byte
ECCPOS         9                        ;ecc position
;OOBSIZE                64                        ;oob size in byte
;ECCPOS         28                        ;ecc position
BADBLACKPOS            0                        ;bad black ID position
BADBLACKPAGE           127                   ;bad black ID page
PLANENUM                1                        ;The planes number of target nand flash
BCHBIT                          4                ;Specify the hardware BCH algorithm for 4750 (4|8)
WPPIN                        0                        ;Specify the write protect pin number
;BLOCKPERCHIP        0                        ;Specify the block number per chip,0 means ignore

[END]

;The program will calculate the total SDRAM size by : size = 2^(ROWADDR + COLADDR) * BANKNUM * (SDRAMWIDTH / 4)
;The CPUSPEED has restriction as: ( CPUSPEED % EXTCLK == 0 ) && ( CPUSPEED % 12 == 0 )
;For jz4750, the program just init BANK0(DSC0).
;Beware all variables must be set correct!

我安装完BSP后,在WINCE500\PLATFORM\Draco\Bin\Usbboot文件夹下面有boot.nb0、fw.bin、usb_boot.bin、USB_Boot.exe、Usb_Boot_Driver.inf、Usb_Boot_Driver.sys、USBBoot.cfg这几个文件,我没有做任何改动。编译好一个nk.nb0后拷到这个文件夹下,执行USB_Boot.exe,执行的命令如下:
boot 0
nerase 0 4096 0 0 ;4096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nprog 0 boot.nb0 0 0 -n
nprog 1024 nk.nb0 0 0 -n ;1024是用户指导书上写的值
然后重启就会出上最上面所说的情况。
不知道这样操作对不对阿?请高手看看参数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