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简单,但还是得问:ADC采样控制寄存器采样通道的设置

楼主:
在ADC的驱动里编写Read_Adc,设置采样通道,pADCIOreg->rADCCON = (1<<14)|(ch<<3)|(19<<6); 不太懂到底是如何移位的,希望高手忍住笑指点一下!
int Read_Adc( volatile ADCreg* pADCIOreg,int ch )
{
        RETAILMSG(1, (TEXT("channel:%d\r\n")),ch);
        pADCIOreg->rADCCON = (1<<14)|(ch<<3)|(19<<6);  // setup channel
        //pADCIOreg->rADCCON |= 0<<3; // setup channel
        pADCIOreg->rADCCON |= 0x1; // start adc

        while(pADCIOreg->rADCCON & 0x1);        //check if Enable_start is low
        while(!(pADCIOreg->rADCCON & 0x8000));        //check if End of Conversion flag is high

        return ( (int)pADCIOreg->rADCDAT0 & 0x3ff ); //return the digital value
}

下面是s2410.h对ADCCON采样控制寄存器的定义
[15]位:转换结束标志(只读)
[14]位:A/D转换器分频使能(1=使能)
[13:6]位:A/D转换器分频值
[5:3]位:模拟通道选择
[2]位:等待模式选择
[1]位:通过读进行采样
[0]位:通过使能使采样开始
#define ADC_BASE      0xB1800000 // 0x5800000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rADCCON;
        unsigned int         rADCTSC;
        unsigned int        rADCDLY;
        unsigned int         rADCDAT0;
        unsigned int         rADCDAT1;
}ADCreg ;

网友:
(1<<14)使能,
(ch<<3)是你选择的通道,ch是你读的那个ADC口。
(19<<6)是设置你的分频值的,19是根据你的采样频率来设置的。
对照ADCCON,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4)使能,
(ch<<3)是你选择的通道,ch是你读的那个ADC口。
(19<<6)是设置你的分频值的,19是根据你的采样频率来设置的。
对照ADCCON,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明白了,多谢。最近脑袋都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