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Dial 和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弹出对话 ...

楼主(2010-03-11):
RasDial 和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弹出对话框的问题
请教各位:
我在调用RasDial之后,系统会自动弹出输入网络密码的对话框,这个时候我直接点击OK 即可以建立连接并联网成功。我想去掉这个对话框的弹出,需要怎么操作???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如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serialusbfn.dll
设置了Tsp = "Unimodem.dll"
导致系统在正常启动之后总会弹出一个USB状态的对话框,显示为正在连接计算机。
如果我将Tsp键值注释,则会提示通信错误。
同样是因为我的系统应用中不希望会有该类提示,( 系统为Wince6.0 )谢谢!
系统
计算机
对话框

网友A:
这个没弄过,关注一下,帮顶!

网友B:
帮顶下。
期待高手,MARK,学习下、

网友C:
第二个问题USB状态的原因为添加了ActiveSync组件引起的问题。同时添加该组件后自动添加了一个AutoRas的拨号程序。导致在OS启动之后会自动拨号,同时引起该事件。
第一个弹出的用户密码域名Dialog为RasDial过程中的RASENTRY的options属性为RASEO_PreviewUserPw引起的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还没找到。因为我在RasGetEntryProperties总是返回603的error.怎样调整参数都无法正确获得(我是获取Cellular Line的Options)。
另外一个新的问题是:如何配置ce6.0下RIL方式下的CellularLine的属性,如波特率等。谢谢!

网友D:
本来想通过注册表的RasBook 来配置。却发现成功拨号的rasbook根本没有devicecfg 这一键项。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拨号时弹出的框通过第一次拨号时选择保存用户名密码。然后拷贝"Entry"=hex:\可以解决。

网友E(2011-05-30):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去掉弹出的输入网络密码的对话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