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可怕的DEMO: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Interruptevent,NULL,0)
  我的这个函数总是返回为FALSE,
  SysInt在oalintr.h上已经定义,而且在cfw.s   和armint.c也加入相应的中断处理,使能,代码Interruptevent也是已创建成功的事件.为什么会FALSE呢?
  刚开始SysInt是自己定义的不行,我就用oalintr.h本身有的逻辑中断,像SYSINTR_TOUCH   ,SYSINTR_TOUCH_CHANGED等,还是不能把Interruptevent事件与SysInt逻辑中断关联起来.
  还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呢?InterruptInitialize这个函数的源代码有没有的?

网友:
你看看你的bsp中oeminterruptenable的实现,如果使用了sysintr和irq映射表来管理中断映射,那么在oeminit里面需要调用相应(oem实现的)函数来实现一个你的sysintr_name到其对应irq的静态映射,否则oeminterruptenable返回失败会导致InterruptInitialize失败

网友:
现在试试,谢谢shuiyan.......

网友:
我只是使用了内部的定时器0呀,直接用的BIT_TIMER0,没有使用EINT呀。不知道这里要不要定义的

网友:
什么平台呀?"直接用的BIT_TIMER0,没有使用EINT呀"什么意思?

网友:
2440平台?只用了定时器中断,没有用EINT外部中断(从GPIO输入),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是的。不好意思,下班了。多得shuiyan这么关心我。
还请帮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
定时器中断的处理,和EINT的处理都一样,因为都是中断,只是来源和等级不一样而已。

网友:
不好意思,觉得论坛回复挺难沟通的,我能跟你用QQ或者其它聊天工具聊吗?我的QQ:438300950
邮箱是s3c2440a@qq.com.真的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你了,shuiyan。我是初学者,现在压力很大。谢谢了。

我看了OEMInitInterrupts(void)里,没有定义这个中断的。真的是抓狂了。
我这几天上网找了很多例程,都是介绍如何编写底层驱动,都照着改了,还是那个问题。我刚刚接触ce5.0,压力好大阿,都搞了两个星期了。

网友:
我用的是2440呢。不是X86

网友:
被其它驱动程序用掉了这个SYSINT?或者说已经被某个事件关联掉了?

网友:
if (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TIMER0,Interruptevent,NULL,0))
     {
           RETAILMSG (1, (TEXT("DEMO: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出现问题?要解决
                      return ;
     }

是返回一个什么值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除了修改oalintr.h,还得再修改oalintr.inc和oalintra.inc,我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