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整过S3C6400板子?大家用S3C6400做开发,用的DDR内存是什么型号?我的DDR内存跑NK跑到一半就挂了,系统都起不来,NBOOT与EBOOT都行!

楼主:
有谁整过S3C6400板子?大家用S3C6400做开发,用的DDR内存是什么型号?我的DDR内存跑NK跑到一半就挂了,系统都起不来,NBOOT与EBOOT都行!

//-------------------
我用的是K4H511638D的MOBILE DDR SDRAM(32M*16,DDR 133MHZ)
三星公板上用的是K4X61163PC的MOBILE DDR SDRAM(32M*16,DDR 133MHZ)----公板上跑的没问题

现在就觉得差别在这个地方了,其它地方没区别的(CPU跟NAND FLASH是一样的)。NBOOT跟EBOOT可以跑起来,NK可以COPY到RAM,但执行完OEMINT( )函数挂掉了。为什么是这个函数的地方挂掉?

网友:
执行完OEMINIT( )不是报PREFECT ABORT,就报DATA ABORT.这两个异常都跟MMU有关对吧.为什么会报异常?ARM对接入系统的DDR SDRAM还没有管理到,如果管理到就没问题啊------因为EBOOT完成了从NAND FLASH读取NK到DDR SDRAM的操作,只是执行有点问题.应该说ARM对接入的DDR SDRAM已经有控制力了.

//--------

在NBOOT代码里面有一个对DDR 控制器进行初始化的工作,但EBOOT和NK里面都没有,应该DDR 控制器只要初始化一次就可以的.应该是初始化成功了,如果不成功,NBOOT和EBOOT就不能执行通过的.

//--------
不知道问题在那里,很痛苦.ARM11目前在国内没几家有仿真器的.ARM11要仿真还得有什么RVDS,ADS1.2都已经不能用了,那里有RVDS?下到了一个RVDS2.2觉得很差的版本啊,谁有新一点的RVDS啊?

网友:
原来是DDR内存工作不稳定,电压跟ARM的I/O管脚不匹配,把ARM的工作频率降低(DDR的工作频率也降低)就OK了,整了几天就是想不出来,还是在别人的提点与启发下整明白的。看来要有好的思维方式真的好难啊!要勤于动手,但更应该勤于动脑。有思路了做实验也能够更有目的性。发现问题容易,问题是怎么从千奇百怪的现象中看出问题的本质,这种能力真的很欠缺。要学会懒惰,学会用脑力劳动去代替不必要的体力劳动。要学会思考,懂的思考,善于思考!

网友:
我用的是跟公板一个型号的!
我最近也在做6400,买不到6400的样片,我问了很多家代理,都没有卖的。
楼主是在哪家代理买的样片啊?有6410也好啊

网友:
找深圳三达看看

网友:
我也在做s3c6400开发,不过遇到的问题和你完全不同,痛苦中

网友:
你遇到什么问题?说出来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解决了之前遇到的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不过我用的ddr和公板的一样,也没有电平不匹配的情况,另外通过降低工作频率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全部解决问题,6400和6410工作完全正常,庆祝一下。

网友:
值得祝贺!

把怎么解决的方法分享一下啊!

网友:
把Audio部分的程序屏蔽掉就可以了。呵呵,NK运行过程中在等待Audio的返回值。

网友:
具体是AUDIO的那个地方?AUDIO肯定是要有的!

网友:
S3C6410开发板是北京雅希路基于三星在开发6400开发板基础之上倾力打造的又一款高端ARM11开发板,面向高端手机、PDA等产品开发研究人员,旨在为客户提供一个性能优异的基础开发套件。此套件可既可作为初期软件开发平台,也可直接选用集成到产品中,以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该开发套件包括:
核心板(37×50mm)
底板(185×118mm)
完整版成套BSP驱动
WinCE 6.0
此开发板核心板为6层板设计,严格遵循EMC、SI等相关设计标准,采用环保器件,通过EMC测试。
联系电话:13522250758  13683640428
联系QQ:: 249171628    597117675

网友:
请问要改动哪里的代码来降低DDR和6410的频率,我现在的问题也是和你一样,执行到OENINT()就死了

网友:
mobile SDRAM 全线供应:Fidelix Mobile SDRAM。 www.fidelix.co.kr. 联系人:kevin  联系电话:15818682078

网友:
需要原装三星S3C6400原装开发板or 简易开发板?请email:banks_h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