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答一下下面程序

楼主:
static void vSwap_Flashes (void)
{
  UINT32 ui32a;
  UINT32 ui32b;

  ui32a = GLOB_prImp->br0;
  ui32b = GLOB_prImp->br1;
  GLOB_prImp->br0 = ui32b;
  GLOB_prImp->br1 = ui32a;

  ui32a = GLOB_prImp->or0;
  ui32b = GLOB_prImp->or1;
  GLOB_prImp->or0 = ui32b;
  GLOB_prImp->or1 = ui32a;
}

#define LENGTH_OF_vSwap_Flashes 0x80

/**********************************************************/
void vHW_SwapFlashes (void)
{
  UINT8 ui8Buffer[LENGTH_OF_vSwap_Flashes];

  memcpy(ui8Buffer, vSwap_Flashes, LENGTH_OF_vSwap_Flashes);
  (*(void (*)(void))ui8Buffer)();
}
这个函数的目的是调整片选的基地址,
但 memcpy(ui8Buffer, vSwap_Flashes, LENGTH_OF_vSwap_Flashes);
  (*(void (*)(void))ui8Buffer)();
这种程序写法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直接调用vSwap_Flashes()?请高手解答,谢谢
GLOB_prImp是指向寄存器的。

网友:
额,没人回复,郁闷。。。

网友:
确实是奇怪啊,拷贝代码。。
也许他这样写可能有它的道理
光看这点还看不出,需要全局考虑

网友:
防反汇编后的跟踪调试,增加难度?

网友:
void(*)(void)   定义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  void(*)(void)  )ui8buffer   强制转换, 或者说上面定义的函数指针指向函数数组ui8buffer.

*(  void(*)(void)  )ui8buffer    指针发挥作用,要调用函数了,  既然是函数,就是下面的形式:

     (  *(  void(*)(void)  )ui8buffer  )   ()

  算是自言自语,不一定对哦。

网友:
来看看在 u-boot 中 ,高手是如何写的:

 typedef int (init_fnc_t) (void);

  init_fnc_t *init_sequence[] = {          /* 定义指针变量指向函数数组
          cpu_init,
          board_init,
          interrupt_init,
          ...
          NULL,
  };

  void start_armboot (void)
  {
          init_fnc_t **init_fnc_ptr;
          ...

          for (init_fnc_ptr = init_sequence; *init_fnc_ptr; ++init_fnc_ptr) {
                 if ((*init_fnc_ptr)() != 0) {
                        hang ();
                 }                    /* 数组中的任何一个硬件初始化函数的返回值不为0则当机 */
          }

          ...
  }

网友:
_SwapFlashes 这个操作可能跟NorFlash有关

而此时代码正执行在NorFlash上

所以先将代码复制到 RAM 中 再执行

直接在Flash上执行一般会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