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代码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even2n IS
PORT
(
inclk : IN STD_LOGIC;
outclk :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even2n;

ARCHITECTURE a OF even2n IS
SIGNAL clk_temp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inclk)
      VARIABLE coun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IF inclk'event AND inclk='1' THEN
            IF count="100" THEN
              count:="000";
              clk_temp <=NOT clk_temp;
            ELSE count:=count+1;
            END IF;
            outclk <=clk_temp;
        END IF;
    END PROCESS;
  --  outclk <=clk_temp;
END a;

outclk <=clk_temp放在PROCESS里面为什么比clk_temp延迟了一个周期;

网友:
因为是在process里阿
要到下个周期才执行赋值语句啊!

网友:
放在PROCESS里面为时序电路,上升沿触发的,只有在每个时钟的上升沿才会进入PROCESS,将clk_temp的值赋给outclk。

网友:
我印象中PROCESS里面的负值语句是在PROCESS结束时同时进行的,所以在第一个周期时clk_temp值还没有改变。

网友:
<=这个东西决定了,它是在进程推出之后才赋值的,通常用在信号赋值上。和硬件的信号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