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5.0 可以改变默认字体的大小吗?

楼主:
当使用液晶分辨率高是,WINCE的字体和菜单就显示得很小了,可不可以修改内核增大字体和菜单呢?

网友:
哎 接分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registry settings, see Replacing Fonts.

Th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SysFnt registry key is used for system fonts.

网友:
PB帮助里有详细的说明,System Font Registry Settings

网友:
要详细的吗?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 Bold"="\\Windows\\bkdings.ttf,UniSun"
"Arial"="\\Windows\\bkdings.ttf,UniSun"
"Courier New"="\\Windows\\bkdings.ttf,UniSun"
"Symbol"="\\Windows\\bkdings.ttf,UniSun"
"Tahoma"="\\Windows\\bkdings.ttf,UniSun"
"Times New Roman"="\\Windows\\bkdings.ttf,UniSun"
"Hi_tech Wealth Phonetic Plain"="\\Windows\\bkdings.ttf,UniSun"
"MSPGothic"="\\Windows\\bkdings.ttf,UniSun"
"MSGothic"="\\Windows\\bkdings.ttf,UniSun"
"CourierNew"="\\Windows\\bkdings.ttf,UniSun"

这是系统字体设置,影响常见的消息问题等。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SYSFNT]
"Ht"=dword:00000010--字体大小,通常是FFFFF4等来表示,也可以直接用十六进制表示,比如这里的10代表16号字。
"Nm"="Tahoma"--字体名
"It"=dword:00000000--00000001表示斜体,00000000为正常
"Wt"=dword:00000190--文字粗细,一般190为正常,2BC为粗体,可以再加粗。同样这是十六进制。
"CS"=dword:00000000--语系,不改也可

这是菜单栏的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Menu\BarFnt]
"Nm"="Tahoma"
"Ht"=dword:00000010
"It"=dword:00000000
"Wt"=dword:000002bc
"CS"=dword:00000000

这是菜单栏上弹的是项目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Menu\PopFnt]
"Ht"=dword:00000010
"Nm"="Tahoma"
"It"=dword:00000000
"Wt"=dword:000002bc
"CS"=dword:00000000

这里按MS的说法是out-off-memory对对话框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OOMFnt]
"Nm"="UniSun"
"Ht"=dword:00000010
"It"=dword:00000000
"Wt"=dword:000002bc
"CS"=dword:00000000

这是常见对话框的按钮字体大小。FontHight是高度;FontWeight是宽度(原来没有的,我加上去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Button]
"FontHight"=dword:00000010
"FontWeight"=dword:000002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