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vmware(老问题再求救)

楼主:
 host:
os:win2k+sp4
network adapter:Realtek RTL8139(A)-based PCI Fast Ethernet Adapter
tornado 2.2 and vxworks 5.5 (TDK-14621-ZC-01)
BSPs Drivers (TDK-14621-ZC-01)
RamDiskNT v1.5.0
AMD pcnet x86 END Driver for VxWorks(vxworks_end.exe)
vmware workstation 5.5.1 build-19175
(缺省安装,默认设置,然后修改ip如同bootrom配置:
ipconfig 输出:
Ethernet adapter 本地连接: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80.169 (与bootrom设置一致)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IP Address. . . . . . . . . . . . : 202.103.88.23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202.103.88.1
Ethernet adapter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1: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80.1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Ethernet adapter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8: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80.8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

按照<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VxWorks入门>http://www.uml.org.cn/embeded/200702123.asp
进行安装。
问题结果:
  在虚拟软盘的引导中出现:
  1。0x28ffcc (tBoot):sysNvRamGet :open failed
  2。7秒等待结束后出现:“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lnPci0.” 后停止,wtftp日志无任何提示信息。

修改网卡类型为net2000兼容类型(config.h #defineINCLUDE_ENE_END)后引导,提示
“can't load boot file.”

究竟怎么解决?

网友:
不懂,帮顶,蹭点分

网友:
哪位大侠解决了这个问题麻烦告诉一下啊。
我的QQ190197407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ftp正确建立了没?
还有是不是生成vxWorks的有问题?

网友:
都不是这些简单的问题,我确信我是按照每个步骤认真的坐下来的,但是结果就是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lnPci0挂住,而且ftp server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
1:确定网卡驱动是AMD网站上下载并自己编译的;
2: 确定虚拟机能挂载虚拟软盘,也就是虚拟软盘是否正常工作,可以直接在A盘中打开,看里面是否有文件;
3:建议将config.h中的引导那一行发出来~

网友:
回ls,前两条保证正确,下面是config中的引导行:
#elif        (CPU == PENTIUM)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lnPci(0,0)wulei:d:\\vxWorks h=10.22.20.36 e=10.22.20.30 u=target pw=vxworks tn=target"

网友:
那个D:\\vxworks这样写是肯定不对的。
出现“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lnPci0.”之后没有反应了,有可能是sysln97xEnd.c没有配好。
可以参考http://www.vxdev.com/Article/docExp/200803/35.htm来试试,上面有现成的配好的BSP,还有做好的vxworks启动光盘可以直接从光盘启动bootrom。

网友:
1,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lnPci(0,0)rt-aspire:/vxWorks h=192.168.0.33 e=192.168.0.134:ffffff00 u=vm pw=vm tn=vmware"
2,
虚拟机的网卡选择Host-only,并且配置正确的IP地址,这里位192.168.0.33
3,
主机的FTP服务器设置正确的用户和vxworks路径,其中地址格式与FTP服务器有关,
可以自己先用一个FTP客户端程序试一试.
4,
#define INCLUDE_LN_97X_END
并且按照说明,编译源程序.

GOOD LUCK!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helenhf/archive/2008/03/28/2225318.aspx
文章题目:vmWare上运行VxWorks
内容简介:老是在网上看到有新人在问vmWare上运行VxWorks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某人的催促下,出于增长网站访问量的险恶用心,于是决定抽空把vmWare上配置VxWorks的步骤仔细的写一下,同时提供配置好的BSP包,省去新人们学习vxworks的烦恼。呵呵,废话少说,直接进入主题。。。

网友:
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两年多,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人数达二千多人,有30%以上的成员的经验丰富的老手,包括国内外顶级大公司的成员(如微软、IBM,SUN,华为)、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成员,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程序,还有少数女程序员。现推介如下QQ群,如有兴趣速速加入:深程高级群:17538442c++:15195967 .NET:12203296 mobile:31501597嵌入式:37489763 JAVA:4247660
——————————————————————————————————————————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群能给你带来什么,这只是一个平台,让同等水平的程序员有个交流的机会或许能得到一点信息或许能带来一点启发。

网友:
学习中,俺也正在配置那,哭死了

网友:
lz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现在有几个建议提供给你:

首先,(tBoot): sysNvRamGet:open failed这个问题。直接在磁盘上建立一个以“nvram.txt” 命名的txt文件就ok了;
另外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就说明你的网卡配置或者目标机和主机的IP地址配置有问题,一定要确保主机和目标机在同一个网段中,虚拟机网络连接方式为桥接,另外把你的网线要插在HUB上。

还有个方法你试一下:将从AMD下载的网卡驱动中的ln97xEnd.h和ln97xEnd.c复制到\target\config\pcPentium目录中,然后修改\target\config\pcPentium中的Makefile文件:将MACH_EXTRA = 改为MACH_EXTRA = ln97xEnd.o  注意修改前备份,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恢复,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如果还不可以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helenhf/archive/2008/03/28/2225318.aspx
文章题目:vmWare上运行VxWorks
内容简介:老是在网上看到有新人在问vmWare上运行VxWorks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某人的催促下,出于增长网站访问量的险恶用心,于是决定抽空把vmWare上配置VxWorks的步骤仔细的写一下,同时提供配置好的BSP包,……

这个好像是现成的,可以看下效果,建议还是自己配一遍比较好,加深理解。

网友B(2011-03-30):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网卡驱动的问题,建议下载一个新的。如果是原来用的好好的话,突然出现这问题,有可能是ip地址的问题,看一下自己的ip地址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细节问题,我已调通,
还有问题QQ说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