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时序图的详细介绍?

楼主(2007-08-30):
求助:芯片时序图的详细介绍?
---〓×〓×〓×〓×〓---Addr/DATA
请问上述地址与数据复用时序图中,为什么会有上下两根信号线?
一般的不都是一根的信号线吗,如:s0 s1 s2____/---\_______
不知道哪有芯片时序图的详细介绍书籍没?麻烦知道的给指点下,谢谢
芯片
书籍
信号线

网友A:
经典的地址与数据复用的有PCI总线,和I2C总线
此外地址复用的也很多如SDRAM,DDR,DDR2,等等。

网友B:
上下两根线是指的这一段根据具体数据变化,不是固定值。

网友C:
谢谢上面两位仁兄

网友D:
我也学学了~~

网友E:
× 表示不确定值.或可以理解为无效值
上下那个,表示有效区间,可以为正或负

网友F:
可能是0,也可能是1

网友G:
如 TheSaviour(恶贯满盈) 所说

网友H:
谢谢你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