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cal ROM 和 NOR Flash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2007-12-05):
求助:Local ROM 和 NOR Flash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请教:
我在书上看到
Local ROM
NOR Flash
问题1:
Local ROM 是不是相当于电脑的 内存条?
NOR Flash 是不是相当于电脑的 硬盘?
问题1:
Local ROM 是什么?
还有别的 ROM 吗?
ROM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问题2:
NOR Flash 是什么?
还有别的 Flash 吗?
Flash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谢谢!
电脑
内存
FLASH

网友A:
Local ROM具体的意思要看语境,但不能对应于PC的内存,PC的内存是RAM
至于第二个问题,Flash目前使用的主要有2种:Nand Flash和Nor Flash, 它们的差异除了读写效率,读写次数,成本等意外,很重要的一个是:Nor Flash可以直接在本地运行程序,Nand flash不行,必须读到RAM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