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拨号上网的ppc之间建立sockets连接的问题

楼主:
两个一样的ppc(windows mobile 5.0)分别用GPRS方式拨号上网(cmnet),可分别获得移动内网动态IP,形如10.XX.XX.XX。当用其中一个ppc(client)连接adsl拨号上网的电脑(server)时(用sockets侦听对应端口),是可以建立连接的,且server能收到ppc发来的数据。有线连接的局域网内的两台PC机也可以成功建立连接。
然后我想在这两个ppc之间建立sockets连接来传送数据,但是发现二者总是连接失败。我看到论坛有人用两个GPRS模块拨号上网后可以建立sockets连接。如果说ppc之间不能连接是内网IP或者移动网关的关系,为什么GPRS模块能建立连接呢?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PPC之间到底能不能建立sockets连接呢? 望有这方面开发经验的朋友解释一下,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
其实你说的这种方式,早就有人在做了。那PPC之间通过GPRS方式来实现也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做Server端开启服务,一个做Client端访问。。。这个和模块的GPRS连接都是一样的!关键是在你所在的当地移动是否支持动态IP访问方式呢?现在很多城市的移动都不支持动态IP的内网访问了,还有部份城市是支持的。如果不支持的情况下,那你这样点对点的连是不行的,除非你向移动去申请APN业务,绑定IP才可以互相访问,但这种的费用比较高,所以单就做测试的话,肯定是不划算的!建议你换加一个服务器转发一下数据,这样不就可以实现两个动态IP的PPC之间数据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