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SIOP_READ命令的一些疑问.

楼主:
在我对U盘做过滤的时候,得到当我在访问U盘的时候,
用到的是SCSIOP_READ命令,也就是说我是通过他来
访问U盘的,但是我U盘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说是哪个
命令把我要访问的内容返回给我的呀.???
请大家给解释一下.^_^

网友:
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
建议看DDK的书! 我只知道关心了一下网络过滤没有关心U盘过滤,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你加我的qq了吗?

网友:
我的qq是110315652

网友:
你下SCSI指令是会有BUFFER, DATA放在BUFFER内.
请参考.

#include "ntddscsi.h"
#include "Winioctl.h"
UCHAR szBuffer[512*0x80];   //64k/////////////////////// DATA BUFFER
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sptwb;

bool CSCSICommand::SCSI_READ_10(DWORD ucAddress, WORD wBlock, UINT uiBlockSize )
{
        PreCMD();
        sptwb.Spt.DataIn = SCSI_IOCTL_DATA_IN;
        sptwb.Spt.DataTransferLength = wBlock * uiBlockSize;

        sptwb.Spt.Cdb[0] = 0x28;
        sptwb.Spt.Cdb[1] = 0x00;
        sptwb.Spt.Cdb[2] = (ucAddress & 0xFF000000) >> 24;
        sptwb.Spt.Cdb[3] = (ucAddress & 0x00FF0000) >> 16;
        sptwb.Spt.Cdb[4] = (ucAddress & 0x0000FF00) >> 8;
        sptwb.Spt.Cdb[5] = (ucAddress & 0x000000FF) >> 0;
        sptwb.Spt.Cdb[6] = 0x00;
        sptwb.Spt.Cdb[7] = (wBlock &        0xFF00) >> 8;
        sptwb.Spt.Cdb[8] = (wBlock &        0x00FF) >> 0;
        sptwb.Spt.Cdb[9] = 0x00;
        sptwb.Spt.Cdb[10] = 0x00;
        sptwb.Spt.Cdb[11] = 0x00;

        return SedCMD();
}

void CSCSICommand::PreCMD(void)
{
        ZeroMemory(&sptwb, size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sptwb.Spt.Length = sizeof(SCSI_PASS_THROUGH);
        sptwb.Spt.PathId = 0;
        sptwb.Spt.TargetId = 1;
        sptwb.Spt.Lun = 0;
        sptwb.Spt.CdbLength = 12;
        sptwb.Spt.SenseInfoLength = sizeof(sptwb.SenseBuf);
        sptwb.Spt.TimeOutValue = TIME_OUT;
        sptwb.Spt.DataBufferOffset = offset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DataBuf);
        sptwb.Spt.SenseInfoOffset = offset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SenseBuf);
}

bool CSCSICommand::SedCMD(void)
{
        ULONG returned;
        ULONG        length = sizeof(SCSI_PASS_THROUGH_WITH_BUFFERS);

        if (sptwb.Spt.DataIn == SCSI_IOCTL_DATA_IN)
                ZeroMemory(szBuffer, sptwb.Spt.DataTransferLength);

        if (sptwb.Spt.DataIn == SCSI_IOCTL_DATA_OUT)
                memcpy(&sptwb.DataBuf[0],&szBuffer[0],sptwb.Spt.DataTransferLength);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start_time1);

        BOOL status = DeviceIoControl(hDevice,
                                                        IOCTL_SCSI_PASS_THROUGH,
                                                        &sptwb,
                                                        length,
                                                        &sptwb,
                                                        length,
                                                        &returned,
                                                        FALSE);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end_time1);
    //Ldiff_time1.QuadPart = (Lend_time1.QuadPart - Lstart_time1.QuadPart);

        if ((! status) || (sptwb.Spt.ScsiStatus))
        {
                memcpy(ucSenseKey, sptwb.SenseBuf,sizeof(sptwb.SenseBuf));
                return false;
        }
        else
        {
                if (sptwb.Spt.DataIn == SCSI_IOCTL_DATA_IN)
                        memcpy(&szBuffer[0],&sptwb.DataBuf[0],sptwb.Spt.DataTransferLength);

                return true;
        }
}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我感觉所读取的数据是不是放到了SCSI_REQUEST_BLOCK中的DataBuffer里面了.
我就用下面的方式把里面的数据放到一个内存区域中:
PSCSI_REQUEST_BLOCK psrb;
UCHAR IoInfo[512*0x80];
RtlZeroMemory(IoInfo,512*0x80);
RtlCopyMemory(IoInfo,psrb->DataBuffer,psrb->DataTransferLength);//执行到这一句出现蓝屏.IRQL的问题.

而这个错误也不是每次都蓝屏,有的时候就能成功.

请各位再给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有看过psrb->DataTransferLength吗?估计是超过IoInfo的buffer size了

网友:
我做了一下条件判断.
但是还是有时候蓝屏!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