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存储问题,请教,高手指教,在线等!!!!一直在 ...

楼主(2007-04-13):
浮点数存储问题,请教,高手指教,在线等!!!!一直在线!!在线等!!!!
请教浮点数的存储格式。是在操作系统上定义的还是在硬件结构上定义的,请指教,高手指教,谢谢!!!!!!!!!!!11
在线
存储

网友A:
硬件指令集中定义了存储的大端和小端,至于浮点数的格式,应该是软件级定义的。

网友B:
both。通常大家都遵循IEEE754规范,除非哪个硬件厂商或者软件厂商不打算跟全世界人民一致

网友C:
高手能解释清楚一点吗?

网友D:
用32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个浮点数,其最高位表示符号,次8位表示阶码(也就是二的多少次幂),剩下低23位表示尾码,也就是这个浮点数的有效数字。所以IEEE754也简称1.8.23。
设符号位为S,阶码为E,尾码为M,那么这个[S,E,M]表示的浮点数就是(-1)^s*2^(E-127)*(1.M)
如果你能把0x3f800000算成1.0的话,说明你理解这个表示法了。

网友E:
我知道浮点数的存储格式,我是想问,是在编译器实现的,还是在什么地方定义的。我写了个c的程序。浮点数转化成整形。在pc机上运行正确。在arm7上结果就不对。不知为什么,所以想知道,到底在哪做的?好解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