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usb mass storage 驱动模块

楼主:
请教各位 windows mobile 6.0
想要添加usb mass storage 驱动模块(mobile自带的那个)
(1)怎么添加?是设置环境变量吗?看资料上说设置环境变量SYSGEN_USBFN_STORAGE =1,不知是不是
(2)怎样才知是否添加成功?比如如何验证。
(3)最后结果是不是只是往windows目录下添加了一个usbmsfn.dll文件?

网友:
usbmsfn.dll是必须的。

Windows CE 5.0 mass storage driver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Windows Mobile. Minor API changes might have been introduced so this driver needs to be built against WM Platform Builder. Bad news is that only device ODM will have access to that.

网友:
我知道那个dll文件是必须的。谢谢答复。

没什么人解答啊,大家都没做过吗?

网友:
mobile?没做过

网友:
好像wm默认就支持的吧?

网友:
高手啊。。。你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