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串口驱动的WINAPI做什么用,和流接口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eeworld挺好的。提问就会有相应的帖子出现。可是点了并没发现答案。
一个流驱动标准的接口,可以用对应的文件操作API来调用驱动里的这些函数,如果我希望有另外一个非流接口的函数也可以在应用程序里被调用,要怎么做呢?
看了串口的流分层驱动,发现WaitCommEvent这个函数在应用层就可以直接调用。但是像GetCommState等其他函数你并不能在串口驱动里发现,当然微软的核里有对串口进一步包装,这些函数应该是在这里实现的,同时也是通过结构体或类的形式传递了这些信息。而这些都是通过像init或open这样的函数返回一个所谓的设备上下文,其实就是一个结构体指针。这个流驱动应该是系统调度的,微软当然可以得到这个设备上下文,从而得到相关的信息。可是应用层并不能得到这个结构体指针。如果我要写一个串口驱动,又不要用到微软核里对串口的操作,那么我如何传递这写信息呢?当然可以用readfile and writefile的内容来定义一些简单协议做到,但是如果不这样,要怎样做呢?
如果我写的一个非流接口驱动,导出的函数,生成的DLL,这些函数可以在应用程序里直接调用吗?这个驱动我可以在开机时就加载吗?还是要应用层来加载呢?

网友:
驱动都是有固定的接口的,内部实现你可以随意做,但是接口必须按要求做,否则你的驱动怎么调用呢?

驱动里的函数应用程序从来就不能直接调用。

你所谓的“非流驱动”要看WinCE有没有定义这样的接口了,比如显示驱动,wince已经定义好了接口,就不一定要用流驱动;如果是一个自定义设备,那只能用流驱动。

网友:
驱动都是有固定的接口的,驱动里的函数应用程序从来就不能直接调用,如果是一个自定义设备,那只能用流驱动。
我正在困惑,驱动是以DLL的形式给出的。在应用层里,如果你写一个DLL,你要写什么函数都可以,只要加导出符号。可是驱动却不行?wince的驱动不是运行在用户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