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贴:windows ce 5.0 系统 网页浏览器问题(难!急!)

楼主:
我有一款PDA ,用的是Windows CE 5.0的系统,系统自带的IE浏览器不好用,我想换一款,请问那一款能用?发给我试试!谢谢!
    Mozilla minimo ,NetFront,Ucweb,Opera,Deepfish等都不行,好象支持Windows CE系统的软件很少,大部分都是支持WM系统和Palm系统的;还有一种JAVA软件需要在CE系统上装虚拟机才行;而Picsel有一款(不知道是那一版本,能找到的版本我都试过了。)的浏览器听说能在Windows CE 5.0上用,但我没找到,那位高人能告诉我在Windows CE 5.0系统上用的网页浏览器!再谢!

网友:
Mozilla,能用,但效果并没有IE好

网友:
evanjiang,你能告诉我是什么版本?
最好你发个给我,谢!

网友:
程序我现在没有,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下,016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可以的,我测试过,不过显示不理想,你可以试试!

网友:
Mozilla minimo 0.016,我试过了,不行啊,我把它运行所需要的.DLL都加进去了,还是不行。
Mozilla 的英文官方网站上说:You can start using Minimo for Windows Mobile 5.0 today,Minimo 0.2 is for Windows Mobile 5.0 and above. If you are running Windows Mobile 4.2, you can download the Minimo 0.016.
WINCE5.0的系统,evanjiang你是怎么成功的?诚心请教 !谢!

网友:
Mozilla minimo 只能在Windows Mobile上用,和windows CE一点关系也没有。
IE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
支持Windows CE系统的软件很少,就是想找一款与众不同的,都用IE就没什么特点了!

网友:
要求挺高啊,PC机上都实现不了,更不要说CE上啦!

网友:
PC上用的浏览器太多了,Firefox,Opera,Netscape 等等,其实CE上能用的应该也有,就是我还没找到免费的,比如Picsel是要付费定制。

网友:
昨天我还试了两款网上说支持CE的浏览器:iBrowser和ccbrowser,结果都失败了!

网友:
大虾们给点意见,我愿多加分!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