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读取xml 问题

楼主:
我是用Visual Studio C#建的解决方案
我想读与exe文件同目录下的XML,怎么读取?

之前没接触过WINCE,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给你一段C++的代码,就用微软的XML解析器

TreeSAXBuilder* ReadFromXMLFile(LPCTSTR szFileName, wstring& strRootEleName, int nCount)
{
        CoInitializeEx(NULL, 0);
        ISAXXMLReader *pRdr = NULL; //通过接口ISAXXMLReader创建一个解析器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SAXXMLReader,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SAXXMLReader, (void **)&pRdr);
        BOOL bRlt = false;
        TreeSAXBuilder *pMc = new TreeSAXBuilder(strRootEleName, nCount);
        if(!FAILED(hr))
        {
                hr = pRdr->putContentHandler(pMc);         //在解析器中注册事件处理类
                hr = pRdr->parseURL(szFileName);
                if (SUCCEEDED(hr))
                {
                        bRlt = TRUE;
                }
                else
                {
                        wcout << _T("ParseWeatherInfo: parseURL Failed!") << endl;
                }
                pRdr->Release();
        }
        else
        {
                wcout << _T("ParseWeatherInfo: CoCreateInstance() Failed!") << endl;
        }

        CoUninitialize();
        return pMc;
}

网友:
有C#的代码吗?我用C#的方法写会出错
XmlDocument dd = new XmlDocument();
dd.Load("c:\\config.xml");//出错:未能找到路径“\c:\config.xml”的一部分。

网友:
C# 有专门的 XML 操作名空间,更 PC 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XmlDocument dd = new XmlDocument();
dd.Load("c:\\config.xml");//出错:未能找到路径“\c:\config.xml”的一部分。

路径我也没写错呀,我不知道WINCE的路径应该怎么写

网友:
wince 没有盘符,如果在根目录下就是\\config.xml

网友:
谢谢Reallyu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