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问题

楼主:
我最近对8位ADC0809模数转换器进行了小小的分析,请问一下对转换过来的数据有没有误差呀, 比如采用10V的参考电压(Vref+ = 10V ,Vref- 接地),当模拟输入电压为4.5V时,根据公式 (X / 255 )*10 = 4.5 得 理论上X = 114.75,但根据逐次逼近的原理实际上 X = 114 ;那么再根据 X = 114 计算电压值时 U = 4.47 而不是4.5V。请个位帮我分析一下,看有没有理论上的错误

网友:
好像是对的

网友:
是这样的。
也可以用时间来换取一点精度。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
AD转换一般都有误差  产生误差原因常见的有 电源  参考电压  精度

网友:
8位的,这个精度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你不知道量化误差这个概念?

网友:
***************************************************************************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
程序员在深圳QQ群,交流产生思想碰撞.

部份专业群:
程序员在深圳c++群15195967
程序员在深圳英语学习群:23864353
程序员在深圳c++Ⅱ17409451
程序员在深圳嵌入式开发群37489763
程序员在深圳移动开发群31501597
程序员在深圳创业群33653422

部份高级程序员群:
高级群I:17538442
高级群II:7120862

部份初、中级程序员群:
第三群:2650485
第五群:29537639
第四群:28702746
第六群:10590618
第七群:10543585
第八群:12006492
第九群:19063074
第十群:2883885
第十一群:25460595
第十二群:9663807

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三年多,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人数超二千多人,大量经验丰富的老手,成员从业于大公司(如微软、IBM,SUN,华为

)、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成员,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程序员、系统分析员(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有很热爱技术的成员

(包括自己写操作系统),还有少数女程序员。推荐:深程高级群I:17538442 深程高级群II:7120862 (深程高级群不欢迎新手,如果在深圳,月薪

6K以下的别加入) c++:15195967  mobile:31501597嵌入式:37489763
——————————————————————————————————————————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看到此广告,说明我们最近T了一些人,因为我们要不断提升群的质量,保证名副其实.
-------------------------------------------------------------------------------------
在通过电邮、新闻组或者聊天室提出技术问题前,检查你有没有做到:
      1. 通读手册,试着自己找答案。
      2. 在FAQ里找答案(一份维护得好的FAQ可以包罗万象:)。
      3. 在网上搜索(个人推荐google~)。
      4. 向你身边精于此道的朋友打听。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靠自己解决问题,然后才是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