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启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8-11-07):
eboot 启动的简单问题
刚接触wince,我的板子是用cf卡启动的,nk.bin,eboot.bin都可以生成,但是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s->ethernet里面的活动项目是空的,网上说应该用eboot启动,然后目标机会"jump xxxxx",请问如何使用eboot来引导?现在把eboot.bin去掉照样起的来
target
xxxxx
wince
如何
网上

网友A:
在目标机上运行loadcepc /l:800x600x16 eboot.bin,然后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s->ethernet里面的活动项目就会有相应的变化了,然后下载即可。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硬件平台??wince版本是什么??哪里获得的BSP,CSP??

网友C:
谢谢,实验了下,dos下输入以后有进度条然后怎么就直接重启了呢,晕

网友D:
我的是wince 6.0,硬件是GENE_9310_PRJ这个,bsp是厂家提供的直接安装,还带个工程可以直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