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bin大小的问题

楼主:
wince5.0 nk.bin大于32M不能保存到NANDFLASH,因为进入CE后后面的32M被格式化了(NANDFLASH总共64M),请问怎么才能保存更大的NK.BIN?我想从48M的位置开始格式化,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A:
eboot里面其实已经帮你算好了,你可以不管的。你只要把EBOOT修改成可以支持32MB大小的NK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B:
下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进入CE后 后面的32M被格式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ot里面其实已经帮你算好了,你可以不管的。你只要把EBOOT修改成可以支持32MB大小的NK下载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你要注意如下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1E00000-------这个会控制NK.nbo的大小,但是NK.bin估计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进入CE后 后面的32M被格式化了.

能启动吗?你是怎么知道被格式化的?

网友:
要修改eboot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进入CE后 后面的32M被格式化了.

能启动吗?你是怎么知道被格式化的?

第一次下载后会起来,进入CE后能看到32M的NANDFLASH盘 所以确定是被格式化了,第二次也就肯定起不来了

网友D:
要调整eboot,增加flash的保留块,另外还要看你的RAM为nk.bin保留了多少,
如果不够,在config.bib中还要修改RAM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调整eboot,增加flash的保留块,另外还要看你的RAM为nk.bin保留了多少,
如果不够,在config.bib中还要修改RAM的配置。

如何增加FLASH的保留块?

网友:
修改Image下Flash的驱动,指定其起始地址及大小,与bootloader下面相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调整eboot,增加flash的保留块,另外还要看你的RAM为nk.bin保留了多少,
如果不够,在config.bib中还要修改RAM的配置。

如何增加FLASH的保留块?

在4.2版本的BSP中有个loader.h,你弄来看看就明白了,有个神恶魔 reserved block 以及 image start 什么之类的宏定义。在5.0BSP我现在找不到这个文件,过几天继续找。

网友B:
我想格式化是在CE下完成的是不是应该在CE里面设置?但注册表里面没看到相关项,最后把注册表的AUTOFORMAT改了,也就是进入CE后不自动格式化了,这样CE能起来但CE里面就不能用NANDFLASH了,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BOOTLAODER,如果没有用EBOOT的话,教你一个笨办法,把48M之前在WINCE启动时作为坏块,剩下的可以做FAT系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格式化是在CE下完成的是不是应该在CE里面设置?但注册表里面没看到相关项,最后把注册表的AUTOFORMAT改了,也就是进入CE后不自动格式化了,这样CE能起来但CE里面就不能用NANDFLASH了,大家帮帮忙哦

你用的是什么Flash,驱动是哪一套,这些信息都没有提供给别人,就想让别人帮你?
每个Flash的驱动肯定可以指定其起始的地址的,不让怎么分区使用?自己去看看代码,或相关的帮助文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格式化是在CE下完成的是不是应该在CE里面设置?但注册表里面没看到相关项,最后把注册表的AUTOFORMAT改了,也就是进入CE后不自动格式化了,这样CE能起来但CE里面就不能用NANDFLASH了,大家帮帮忙哦

你用的是什么Flash,驱动是哪一套,这些信息都没有提供给别人,就想让别人帮你?
每个Flash的驱动肯定可以指定其起始的地址的,不让怎么分区使用?自己去看看代码,或相关的帮助文档吧

的确是,很多人想让别人帮忙,但是信息不提供,曰:公司保密!
信息不全者,以后建议不要回答了。

网友:
需要修改nandflash驱动,既然可以保留32M那么说明你的flash驱动里有这个功能(没有的话需要自己添加该功能,比较麻烦一些)

现在你只需要找到相关代码,并把保留的flash大小改成你希望的值就可以了

没有看到你的flash驱动源码,嗯……有可能是RESERVED_SIZE

另外,CE的nandflash驱动网上一大把,没什么可保密的了。

*****************************************************************************
功能最全的S3C2440开发板-飞凌TE2440Ⅱ: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TE-ARM244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