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键盘及串口驱动问题,大家指教,谢谢了

楼主:
目前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把以前的i2c的键盘驱动改为串口的。

有个问题:
                串口驱动中可供其他驱动调用的读写等接口函数在哪个地方?

小弟初学,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可以再加分。

网友:
很有想法嘛
你键盘是I2C接口的

难道你想用串口的 线来模拟,I2C通信么?

网友:
依然是实现open,read,write等函数,这个在Linux永远都不会变
只是你要自己用串口实现I2C的通信罢了,也就是程序本身的东西,接口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想法嘛
你键盘是I2C接口的

难道你想用串口的 线来模拟,I2C通信么?

模拟什么i2c,键盘改走串口,我模拟i2c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想法嘛
你键盘是I2C接口的

难道你想用串口的 线来模拟,I2C通信么?

模拟什么i2c,键盘改走串口,我模拟i2c干嘛。

你没有用 键盘IC???
用的话,同时你的键盘IC 是I2C 接口的话, 你直接UART是不可以的

不知道你的键盘是个嘛意思,

网友:
用UART好象不行吧,比如PS2键盘(USB的我不熟),
1.工作频率一般在10~20KHz,一般取中间值15K,这个UART倒是也可以满足,但总感觉不可靠.
2.主机在向PS2键盘发数据时,每个字节有12位(最后有一位应答位)
3.在读每一位的时候,要求数据变化到时钟下降沿必须在5-25微秒之间
4.在读每一位的时候,时序控制也有要求.设置/复位数据->延时20微秒->把时钟拉低->延时40微秒->释放时钟->延时20微秒.这是PS2的时序,UART的我不太清楚,能跟这一一致吗?
5.主机到PS2键盘通信时,刚开始要把时钟拉低至少100微秒,这个UART能做到吗?
.....
还有很多时序,感觉都不能满足.个人意见,我也没做着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