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上的mdb数据可和evc创建的cdb数据库怎么互相转换?

楼主:
     我在pc上通过office中的access创建一个mdb数据库,转到终端设备上可以转成功,
     转的过程中会让选择需要转换的表;

     但是在终端设备上通过下边函数创建cdb数据库,将cdb数据库转成mbd的过程中没有列出要转换的表,
     所以转换完以后没有生成表
     g_hDB = CeOpenDatabaseEx (&g_guidDB, &g_oidDB, TEXT ("\\Card"),
                              g_nLastSort, 0, &cenr);

    我通过activesync 3.5连接计算机和终端设备,用evc 4.2创建了cdb数据库

请教达人,是不是我创建cdb数据库的方法不对啊

谢谢啦!

网友:
你的guidDB是如何确定的?即你的数据库卷是如何创建的?
g_oidDB 是否为0?因为你是要根据数据库名来打开数据库的吧?

网友:
{
    INT i, rc;
    CEOIDINFO oidin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