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入门

楼主:
我想学习基于ARM的GPRS数据传输,请问应该先看写什么书。关键是GPRS,ARM已经差不多了。谢谢!

网友:
啥?

一般做GPRS开发,都是从买来GPRS模块动手啊,

GPRS模块以 UART連到你的ARM系统上啊

通过 AT指令就可以拔号 建立連接

一般GPRS模块提供专用指令建立TCP/IP連接,然后就可以透明地传输入数了

你ARM差不多了,会玩串口啊,如果走我这条路线就可以动手啦

要是想更底层一些哪我也不能帮你了啦,感觉是太复杂!!

网友:
底层不需要,只要知道如何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及获得返回信息并进行处理就行。

网友:
要多看GSM GPRS无线模块的AT指令手册,然后搞个模块和开发板来熟悉。

北京有一家做无线模块的,叫飞图  FLYFOT,国产的,它们出品的M260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该公司出品的模块都是由他们自已进行的软件、硬件设计。

你可以和他们进行联系。

飞图的网址是:www.flyfot.cn

网友:
谢谢各位!再多给点见意,几天后就结贴!

网友:
看你的学习重点是ARM还是通信,通信领域是十分复杂的,AT命令只是3GPP的一个文件,3GPP的整套标准至少上万文件。要学建议你从基础开始,你ARM也应该是从基础看起的吧。

网友:
恩。
重点是ARM,现在要做个项目是无线测控的,想了解关于无线传输的东西。楼上的基础具体指哪些?

网友:
ARM很简单的,就个单片机而已,裸奔吧。电路正确的情况下,配配寄存器就行了。实际动手做了,才会发现问题,才能提高。
GPRS估计你也就只是用来收发信息而已,没那么复杂,更多的功能以后再深入。

网友:
容易得很
WaveCom的OpenAT就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