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殊10分:52的T2计数器问题

楼主:
我有下面这段程序,send()子程序单独工作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加入到主程序中时就出现问题,
我的主程序是一个频率计。主要问题是频率计的数码管显示不正常,串口能输出数据,但是数据是错误的。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0,0,0,0,10,10};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bit flag;
unsigned long x;
void send()
{
TCLK=1;
TH2=0xFF;  //9600bps  12MHz的时钟频率
TL2=0xD9;
RCAP2H=0xFF;  //方式1和方式3的波特率=fosc/(32-(65535-(RCAP2H,RCAP2L))
RCAP2L=0xD9;
SCON=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TR2=1;
SBUF=x;                    //这儿只发送0,用十六进制则显示30,用串口调
while(TI==0);
TI=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TH0=0;
  TL0=0;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x=T0count*65536+TH0*256+TL0;

         for(i=0;i<8;i++)
           {
             temp=0;
           }
         i=0;
         while(x/10)
           {
             temp=x%10;
             x=x/10;
             i++;
           }
         temp=x;
         for(i=0;i<6;i++)
           {
             dispbuf=temp;
           }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imecount++;
  if(timecount==250)
    {
      TR0=0;
      timecount=0;
      flag=1;
    }
  P0=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网友:
12M 用9600波特率误差很大,要用11.XXX的

网友:
那应该不影响频率计的程序啊?

网友:
12M 用9600波特率误差很大,要用11.0592MHZ的

网友:
你串口用中断方式就好了 ,呵呵软件死等的方法当然影响屏幕的显示了

网友:
呵呵,真是鱼和熊掌啊,改为中断方式后还是不行啊,要不就是不能传输数据,要不就是数码管没有数据显示,全0.
我把下面的频率计的程序屏蔽掉,能正常进入中断子程序啊,但是我一加上下面的程序之后,就只有数码管显示了。
我把发送子程序设为4号中断,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是否需要在发送的时候把其他两个中断屏蔽掉,或是干脆把0、1两个计数器关掉。

网友:
我现在做的程序跟你的是一样的,我用到了T0作为频率计数器,T1作为定时器,T2用作串口发送,同时可以在数码管显示测出来的频率.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senddata_hun=5;
unsigned char senddata_ten;
unsigned char senddata_low;
unsigned char senddata_dot;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_buffer[5];

code unsigned char seg8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不带小数点的段显示
code unsigned char seg8code_dot[]={0xbf,0x86,0xdb,0xcf,0xe6,
                                                                0xed,0xfd,0x87,0xff,0xef,0x00};//带小数点的段显示

uint counter,sub;

int temp,temp1;
bit flag;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m)                //延时程序
{
        char j,k;
        for(j=0;j
    for(k=125;k>0;k--);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这儿只发送0,用十六进制则显示30,用串口调
    while(TI==0);
    TI=0;
}

void dis_data(unsigned char *d)          //显示程序,P1作为片选,P2作为数码管八个段位驱动显示,共阳极接法
{
   P1=0xFE;
   P2=d[4];
   delay1(10);

   P1=0xfd;
   P2=d[3];
   delay1(10);

   P1=0xfb;
   P2=d[2];
   delay1(10);

   P1=0xf7;
   P2=d[1];
   delay1(10);
}

void data_process(int dat)
{        int tho_wei,hun_wei,ten_wei,low_wei;

        tho_wei=dat/1000;
        dat=dat%1000;

        hun_wei=dat/100;
        dat=dat%100;

        ten_wei=dat/10;
        low_wei=dat%10;

        display_buffer[1]=seg8code[tho_wei];
        display_buffer[2]=seg8code[hun_wei];
        display_buffer[3]=seg8code[ten_wei];
        display_buffer[4]=seg8code[low_wei];
}

void initial()
{
        TMOD=0x16;//设定T0和T1模式
        ////////初始化标志位
        temp=0;
    counter=60;
        flag=0;
        //////////T1参数设定,每定时50MS 中断一次///
        TH1=0x4C;
        TL1=0x00;
        TR1=1;
        ET1=1;
        ///////////T0参数设定,每计数200次中断一下/////
        TH0=0x38;
        TL0=0x38;
        TR0=1;
        ET0=1;
        ///////////串口通讯使用T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CLK=1;
     TH2=0xFF;  //9600bps波特率
     TL2=0xD9;
     RCAP2H=0xFF;
     RCAP2L=0xD9;
     SCON=0x40;
     TR2=1;
        //////////////////////////
        EA=1;
}

void main()
{
        initial();
        while(1)
        {        data_process(temp1);  //测出来的数据处理程序
                dis_data(display_buffer); //显示程序
                delay1(5);                 //延时

                if(flag)
                {
                 send(senddata_hun);
                 send(senddata_ten);
                 send(senddata_low);
                 send(senddata_dot);
                             //分别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分别是数码管显示器上的百位,十位,个位,和小数位
                 initial();
                }
        }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emp++;
}

void counter1_cou(void) interrupt 3
{
        counter--;
        if(!counter)
        {
            sub=TL0-56;
                flag=1;
                temp=temp*200+sub;
                temp1=temp;
                temp=0;
                EA=0;

        }
        TH1=0x4C;
        TL1=0x00;
}